RFID有关频率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1-07-10):
各位大牛,我想做的东西需要的检测距离大概在五米以内。但是不知道应该选择的射频的频率是多少?这个有统一规定吗?常用的是多少?我查到的资料一般都是在一段范围之内的频率!

网友(2011-10-27):
800M-900M的射频标签。

网友:
高频的射频,或者红外,或者蓝牙
普通的125K,13.56M,做不了这么远的,5CM差不多,5M,差太多了

网友:
拆个粤通卡看是怎么做的。

网友:
915射频标签,最远30m。5米是很轻松的,成本也相对低

网友:
125K,27M,UHF,2.4G,5.8G都能做,要调好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