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程序到lm3s9b90?

楼主(2011-07-10):
本人做了个LM3s9b90的板子,焊上电源(VDDA和VCC共用一个+3.3V),晶振12M,复位、Jtag后,用keil下载时总是找不到芯片,请教各位大侠,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么?还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晶振这么高啊,一般8M左右为好,晶振是否连到正确的脚也要确认下,我上次就把主晶振连到RTC那边载不了

楼主:
看手册上好像说0~16M都可以啊,所以就加了12M的。

网友:
JTAG设备驱动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