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438 硬件IIC 设置完成 启动后示波器没有时序输出 向大侠们请教

楼主(2011-07-10):
使用的是430F5438,设置完成后后,示波器没有时序。
P9SEL |= 0x06;
  UCB2CTL1 |= UCSWRST ; // 复位IIC状态机
  UCB2CTL0 =UCMODE_3+UCMST+UCSYNC;// IIC 主机模式 7位本地地址 同步
  UCB2CTL1 |=UCSSEL__SMCLK+UCTR;//选择SMCLK+写模式
  UCB2BR0 =184;  //SCK = 18.4M/184=100K
  UCB2BR1 =0;
  UCB2I2CSA = MMAAddress;                        // Slave Address is 0x1ch
  UCB2IE |=UCNACKIE;
  UCB2CTL1 &=~UCSWRST ; // IIC状态机使能
  UCB2CTL1 |= UCTXSTT; //启动IIC

楼主:
已解决,硬件出现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