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设计,基准IC除了常用的TL431外还有哪些?

楼主(2011-07-10):
想用下图中的最后两个电路做10uA~100mA的可调恒流源,基准IC除了常用的TL431外还有哪些?
请各位大侠介绍。

网友(2011-08-22):
引用图片【楼主位】mzchou

————————————————————————————————————————————————
我喜欢用第4或第5个。

网友:
好图 复习了!!

网友(2011-10-17):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楼主位】mzchou

引用图片
————————————————————————————————————————————————
我喜欢用第4或第5个。

里面的运放主要有什么要求吗?高精度、低噪声、低失调和低温漂,这些首先考虑哪些呢?

网友B(2013-02-19):
谁能给个仿真就完美了

网友(2014-11-26):
有图没文字 看不透

网友:
LM317,你这把值和器件名全删了还有必要发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给个仿真就完美了

明天传上来一个,单节锂电池充电电路,搭好了仿真还没有调试好,也懒得改了。

网友:
REF332X
MCP15XX

网友:
能有完成的文档更好

网友C:
超高精度恒流源,只要电压输入端用基准源,该电路输出几乎与温度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高精度恒流源,只要电压输入端用基准源,该电路输出几乎与温度无关

为什么与温度无关?电阻没有温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与温度无关?电阻没有温漂吗?

R1用好点的金属膜电阻即可。

网友:
最近正要用到恒流源,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28楼提供的资料。

网友:
不错              很好的资料

网友:
用过集成恒流源IC 做过恒流驱动 PAM2861 电压可以到40v 1A的输出电流 97%的效率  挺好用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1用好点的金属膜电阻即可。

为什么与温度无关?
R1飘多少,输出电流也飘多少。。。
难道不是吗?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电路可以让输出漂移小于电阻的漂移呢,这样才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与温度无关?
R1飘多少,输出电流也飘多少。。。
难道不是吗?

应该是有反馈,输出电流的漂移感觉比电阻的漂移要小。你可以搭个电路自己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反馈,输出电流的漂移感觉比电阻的漂移要小。你可以搭个电路自己试试 ...

我怎么没看出反馈呢?
输出计算公式里面也没有反馈啊
你自己看,输出表达式是不是跟R1完全正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没看出反馈呢?
输出计算公式里面也没有反馈啊
你自己看,输出表达式是不是跟R1完全正比的??

R1可以用VISHAY 1-5ppm的电阻,实验可以得到非常高的稳定度。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别纠结公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1可以用VISHAY 1-5ppm的电阻,实验可以得到非常高的稳定度。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别纠结公式。 ...

普通的恒流电路用到5ppm的电阻,温漂性能也能很好。漂的主要就是电阻。
有巧妙的温补或者传递函数中不含有温漂大的器件,才能叫与温度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恒流电路用到5ppm的电阻,温漂性能也能很好。漂的主要就是电阻。
有巧妙的温补或者传递函数中不含 ...

请提供一些与R精度无关的电路。我试用过很多恒流源,也用上了低温漂的电阻,但用AD620的恒流源性能最好。V/I变换用高精度电压跟随器来调整AD620第5脚(REF)的电压,来实现反馈,我感觉很巧妙。凭借仪表放大器的性能和高精度,效果远远胜于几个独立运放组成的恒流源。

网友:
该电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与电压基准源共地,这样ADC也可以用这个电压参考。

网友:
这个电路本质上是个高精度V/I变换,只是把那个V变成电压基准,使得输出电流恒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1可以用VISHAY 1-5ppm的电阻,实验可以得到非常高的稳定度。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别纠结公式。 ...

老天,你都用1-5ppm级别的电阻了,稳定度当然可以保证啊
因为稳定度就是这个电阻的温漂加上基准源的温漂啊

这根本就不叫“超高精度恒流源,只要电压输入端用基准源,该电路输出几乎与温度无关”
随便用模电书上的任何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使用5ppm的电阻,温漂会都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天,你都用1-5ppm级别的电阻了,稳定度当然可以保证啊
因为稳定度就是这个电阻的温漂加上基准源的温漂 ...

这争论没意思,你可以提供一些电路来说话。而不是嘴巴。 很多V/I转换都是运放加三极管做的,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远不如仪表放大器,而且三极管be PN结有温度效应。

还有,很多恒流源产生恒流的地方与电压基准不共地,你怎么破?电路用两个电压基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争论没意思,你可以提供一些电路来说话。而不是嘴巴

所有常见的电路在楼上都有啊,不用仪放的就那些拓扑了。这些在高精度的场合都不是很好用,或者需要匹配电阻,或者不是对地的,或者需要一个高端运放加一个低端运放。
用仪放的拓扑有好几个(其实仪放就是运放加上内部的几个匹配电阻),除了你这个之外,还有我喜欢用的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所有常见的电路在楼上都有啊,不用仪放的就那些拓扑了。这些在高精度的场合都不是很好用,或者需要匹配电 ...

扩流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楼上的貌似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争论没意思,你可以提供一些电路来说话。而不是嘴巴。 很多V/I转换都是运放加三极管做的,运放的共模抑 ...

不共地的恒流简单啊
就一个电阻一个运放搞定,可惜不好用~
共地输出的好用,可惜没有一个简单的
想简单除非用仪放,但仪放又贵。
我上面的电路就用了个仪放,反正价格不太重要。而且电压输出电流输出要集成在一个板子上,我那个拓扑比较好集成,只要不焊仪放,然后改两个电阻的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流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那个电路用仪放自己输出,运放反馈,我也找不到好的扩流方法(仪放后面直接加扩流不知道对不对)

我的电路用运放输出,仪放反馈,只要给运放加MOS或者三极管扩流就行了,没问题的。
我画的运放是358,实际如果要扩流,可以装更高级的运放。
我用358仅仅因为它输出电流大,它的vos对我的4-20mA输出影响也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所有常见的电路在楼上都有啊,不用仪放的就那些拓扑了。这些在高精度的场合都不是很好用,或者需要匹配电 ...

你这个仪放恒流不如AD620的那个。AD620的那个可以抑制电压基准的共模信号,相当于降低了电压基准的要求,反馈通过REF来实现。你这个电压基准是普通运放引入,CMRR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仪放恒流不如AD620的那个。AD620的那个可以抑制电压基准的共模信号,相当于降低了电压基准的要求, ...

我没打算抑制控制信号里面的共模。
这个电路的设计目的是只为单片机控制的4-20mA电流输出,反正DA输出也是对地的。没关系。
况且仪放自己也输出不了20mA电流。我的拓扑用运放来输出电流,这样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的控制信号真的不对地,可以把仪放的VRef引脚接到控制信号的低端来做差分(注意这个引脚是低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打算抑制控制信号里面的共模。
这个电路的设计目的是只为单片机控制的4-20mA电流输出,反正DA输出也 ...

AD620的恒流源是用在PT100/1000的高精度温度测量系统的,电流小刚好是系统要求的。pt1000,要求在500ua内,这个恒流源非常适合。

网友:
菜鸟一枚,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