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支撑导轨四条一起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很早就应该问了,过懒,没有问。

正题,我是想用四条带铝底座的直线光轴来做Y轴导轨,每根都1120MM长 ,位置如下图,现在这台电脑什么软件也没有装,各位见谅

(Ô­ÎļþÃû:δÃüÃû.JPG)

对于这么长的圆轨,象这样两根为一组的装法,会不会出现行走不顺的坏况?甚是卡死?或者是就算可以用,也是以加大滑块与光轴的间隙来换取的?(这样整机的精度不就是YY了)

出于受力问题,我偏向用四根的,因为没有经验,不敢用两根来组。

有经验的各位给点建议了~~

网友:
直接用直线导轨就好,4根如果不平行的话阻力很大的

网友:
下面2根直线滑块的受力方向不对,估计只能有30~50%的设计受力。

2条只要绝对平行就可以使用,你这4条的安装块(中间方形)的如果不等高,4个滑块就走形了。

网友:
其实只要一条测平了.做为基准.其他依次装上就好了.不会卡到动不了.

网友:
可以很肯定的说没问题的 因为圆轨的允许安装误差是十分的大的,高于直线滑块的1到3倍的

网友(2012-01-25):
是因为买不到大的直线滑轨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
楼主是看了另一个帖子里的一个商品机吧,工厂这么干肯定没问题,只怕有专用工具,很快就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