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双色LED,居然是2条腿的,折腾半天没闹明白是咋回事

楼主(2011-07-10):
今天拆了1个手机万能充电器,发现里面有1个LED,居然是2条腿的,双色的噢.通上电以后,就是呼吸灯的效果,红蓝橙3色交替闪烁,红,蓝,红蓝同时亮,搞不明白这个灯是咋回事呢,细看胶体里面的腿,也是一般大小,不像一般的LED,1大1小

网友:
懒鬼,你可能还没有见识到,二个脚的3基色LED呢。

双色+混色的话,还是内部两个LED是正反接的。如果是独立的3色,内部可能是芯片级的了。

网友:
这个LED灯里面集成了IC的。

网友:
我见过双脚双色的,正接是一颜色,反着接又是一种颜色.

网友:
七彩LED。到处有卖的,有点贵几毛钱一个。
里面一个引脚上托着一块ic,往另一个引脚上邦了三根金属丝。
红绿蓝三个交替混合变化。
这种LED电源接反会烧毁的。

楼主:
噢,多谢楼上诸位回答,没放大镜,真没看清楚里面是啥东东

网友:
有种LED,一红一蓝..正接时红灯亮,反接蓝灯亮
估计里面还有一些振荡器,不断正反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是闪灯 LED ,万能充的那个七彩闪光就是2个脚的。

网友:
说说看,怎么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往往是不需特殊驱动,上电即可,也不可控

网友:
呵呵,孤陋寡闻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是集成IC的LED

网友:
记得网上有个会唱茉_莉_花的万能充就是那种效果。

网友:
我用过两脚的双色LED,正接的时候红灯,反接的时候绿灯,灯是透明的那种,看了一下里面好像没有IC的,三色的没见过。

网友:
懒洋洋,看走眼了哈!仔细看看里面,和普通的LED不一样

网友:
里面是有控制ic的

网友:
记得以前用过一种用电压控制颜色的led,5V是黄色,7V是绿色,9V是红色,感觉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