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怎么让电调连的马达转起来

楼主(2011-07-10):
买了pitolan的电路板.
由于只有M8,PPM没有M48目前还没有做.
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只有"四轴参数调试板"和"电调"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让电机转起来.

我的电调板一通电,过几秒,电机会转一下,马上就停了.然后绿灯常量,红灯亮一下灭一下.
通过MTool,不管什么版本,看到串口的接收发送等一直闪,但是电调一点反映也没有.

网友:
LZ可以先学习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38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tolan&bbs_id=9999
电调详细制作资料

“绿灯常量,红灯亮一下灭一下”是不正常的,没有油门输入应该是两个灯都常亮。

楼主:
谢谢大哥,
我想确认两个问题就是
1.只有两样,没有FC,没有PWM 可不可以把电调转起来,通过MT 发送串口指令
2.这里面的cpu是不是都要 20M的,买cpu的没有写频率 ATMEGA48PA-AU,ATMEGA664PA-AU 这样的CPU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