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3行程序怎么没成功?在此感谢大家!谢谢!

楼主(2011-07-11):
帮忙看看这个3行程序怎么没成功?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uffdisp[8];
main()
{
     buffdisp[0]=0xc3;
     buffdisp[5]=0x79;
}
在此感谢大家!谢谢!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tatic                uchar        buffdisp[8];
main()
{
         buffdisp[0]=0xc3;
         buffdisp[5]=0x79;
}
也没成功!

楼主:
而且我用KEILC时,很多错误编译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我用UV2的软件,解压用UV4的原因?

网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改成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试试?

网友:
没 成功 是什么意思?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把static去掉應該就行了

网友:
没成功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返回值

网友:
惭愧,不知道LZ要干什么

网友:
LZ 是怎么知道自己不成功的呢

网友:
没看出错误来,用keil3试了下,的确木有错误啊。
应该是楼主的配置错误了吧。

网友:
楼主,,你要描述客观现象,比如数组中的值不是程序中赋的值,,,,

你的不成功是你的结论,你把一个没有标准的结论告诉大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要描述客观现象,比如数组中的值不是程序中赋的值,,,,

你的不成功是你的结论,你把一个没有标准的结论告诉大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buffdisp[0]中没有0xc3的值,buffdisp[5]中没有0x79;的值!
我不知道为什么调试不出来值!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uchar code buffdisp[8];

这样呢?

网友:
volatile !!!回复【13楼】AttTiv

楼主:
回复 网友B:

uchar code buffdisp[8];

这样呢?
没试过,不过应该不行。CODE好像是存放程序存储器里的(不敢确保)。应该有数值存入。14楼的没看懂啥意识!定义异变

网友:
是否是调试时没看见值 你没有给这个变量具体操作,赋值完成后 调试窗口确实看不见值 static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进入调试,马上跳出了(程序结束退出)。改为
main()
{
buffdisp[0]=0xc3;
buffdisp[5]=0x79;
while(1);
}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是进入调试,马上跳出了(程序结束退出)。改为
main()
{
buffdisp[0]=0xc3;
buffdisp[5]=0x79;
while(1);
}
试试

恩,应该加一个while(1)
不然是有些单片机会报错的。我记得我的飞思卡尔单片机就是会报错!而且debug不行!

网友:
如14楼所说,定义改为 volatile uchar buffdisp[8]; 不然有可能被优化掉。

网友:
uchar 是字节型数据,且主函数无返回值

网友:
(属于论坛:AVR)
#include  <Reg51.h>

能成功就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属于论坛:avr)
#include  <reg51.h>
能成功就怪了

搞笑!!

网友:
没有while(1);结束

网友:
莫非人品问题?

楼主:
不好意识,是51宏晶,发错论坛了,不过和头文件没有关系!
谢谢楼上各位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啊,你得出来了!!!!!!!!!!!!我的怎没出来!!!!!!!!!!!!!!!!!!11

楼主:
奇了怪了!

网友:
按楼上改应该没错吧

楼主:
耶!看来真人品不行哩!还没调出来,真是奇了怪了!

楼主:
谁能会帮忙解释一下啊!

楼主:
哎!咱这人品怎么这么差呢!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搞好了,但问题原因仍没查出来,就是这么奇怪!

楼主(2013-02-01):
好久的帖子了,回顾一下,到现在还没查出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