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西门子通信模块电路,欢迎照死的拍砖

楼主(2011-07-11):
电源

模块电路

光耦隔离

网友:
最后一个图 用光耦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仅仅做了一个电平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做光隔离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仅仅做了一个电平转换

3V3直接控制三极管,在控制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仅仅做了一个电平转换
3v3直接控制三极管,在控制继电器不行吗?
3v3直接控制三极管,通过继电器做电平转换应该可以的,
整个电路最大功耗有多大啊?没有必要用两个2576吧,这样不浪费吗?何况2576效率不是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这种方法试过,带的是固态继电器,但是发现不能完全关断

回复 网友C:

确实,一路2576就可以了,但是考虑到输入电压的范围,所以选择了两个

网友(2011-12-30):
有空研究

网友:
楼主两个设备放在我这里快半年了,不知道后来修改的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板子已经重新改好了,没有您的帮助,我们完成不了这么快!!!
只是一直在测试阶段,大概装出去有10台(在新疆),时间有2-3个月,没有发现掉网的现象了!
但是要过去这个冬天才能知道最终结果,期间一直没敢打扰您,因为之前打扰您太多时间,呵呵。。。

最终是采用的:MC37I+LPC2132
1.三相电检测用的变压器采用了一个金属罩将其罩住,检测部分也从板子上面拿了下来,
2.MC37I部分采用光耦隔离,电源部分采用继电器控制
3.每间隔15分钟查询网络,发现掉网之后,断开MC37I电源(时间为10S),复位单片机(单片机初始化时,先将MC37I断电5S)
4.每间隔48小时,强制断掉MC37I电源,然后重新启动MC37I,重新注_册网络
5.重新启动MC37I时都是讲电源断开,所有控制引脚拉低,(光耦电源已经断掉)

就是这样采处理的

但是三相电检测部分单独放下来,安装会麻烦,所以我还想试试把检测部分都拿上来,
另外,已经安装出去的机子,全部加了定时复位器,每隔一天重新启动,实验证明,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问题

这是最终的电路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9029XNPCX5.pdf(文件大小:963K) (原文件名:Free Documents.pdf)

网友:
原来的用户名登陆不上了,哎,都是CSDN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