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URDSO Spring 2011示波表做了一点修改

楼主(2011-07-11):
对OURDSO Spring 2011示波表做了一点修改,主要增加了二个功能:

1)开机自动设定扫描速度。屏幕显示约2.5个周期的波形信号。按SPEED键后,自动扫描功能失效。
2)开机自动设定信号幅度。信号不削顶(底)。按ATT键后,自动波幅功能失效。

此次修改的地方只针对本人于6月初所购的版本(6月15日开源),其它时间的产品不一定适用。

楼主:
3)修正了水平基线调整步幅过大的问题。调试表明,该问题是由按键抖动引起,原因是用于消抖的延时太短。实测将“void LEVEL_CON_CH1(unsigned char flag)”函数中的100ms延时“delay_ms(100)”中的”100“改成“1000”可消除抖动。后经进一步测试,发现是“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定时基准比标准值小了约10倍。
原函数如下: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k;

   for(j=0;j<i;j++)
   {
     for(k=0;k<1000;k++);
   }
}

修正问题的方法是将其中的1000改成10000。
对其它方面是否存在影响,沿未进行测试。如果怕影响其它功能,只须将2个delay_ms(100)中的“100”改成“1000”即可。

楼主:
4)FFT目前处理的点数是512点,如要要达到说明中所说的1024个点,须对几个值进行修改,很简单,不细说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修改,我回头实验下做一个更新包

楼主:
仔细测试,发现3楼的改1ms定时时基(k<1000,改为k<10000)的方法是正确的。下午看到了别人的测试,在f=100Mhz时,循环为1000时,延时大概是112.1uS。
时基改正后,不仅能解决水平基线电平调整时步幅过大的问题,也能解决触发电平调整时存在的同类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坛主客气了,应该感谢的是你,还有姓阿名莫的那小子,哈哈!

感谢你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5-10-17):
呵呵  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