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将电脑硬盘变为可移动磁盘?

楼主(2011-07-11):
如题。我手上有一个80G的西部数据硬盘,想变为一个移动硬盘,不知道怎么接,直接转为USB接口插上行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电脑的硬盘,台式机的是3.5寸的。要做成移动硬盘就要买移动硬盘盒。网上很多卖的。

网友:
买个盒。飚王的不错

网友:
一般用笔记本硬盘加个硬盘盒

网友:
我喜欢买个硬盘底座,插上去就能用的那种。英文是Hard Drive Dock.
建议买正牌的带eSATA接口的,速度可以达到60MB/s。

楼主:
谢谢各位啦,上网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