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自制音响电路?

楼主(2011-07-11):
我有个小喇叭,想自己做一个音响,插电脑上,平时上网也不用戴耳机了,手头没有电路,弄了个变压器(拆的,正好有)放大电路没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哪位大侠来说一下啊,直接用功放芯片可以吗?

网友:
这是我们经过验证后的,效果还行,如果想要双通道,做两块相同的板就可以了,不过先过也就2.0了

网友:
TDA2030/10W/12V/5PNI

网友:
喇叭功率多大 阻抗多少。对应选一个功放 算好增益。
做个线性电源供电就差不多。
音质么,能听到声音就不错了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喇叭是8欧的,用LM358行不?自己想做一个,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358最简单最实惠,要好点就2822,双声道了,再好点再换 2030,再好点..............
反正就这样搞了,集成IC都有PDF,照着厂家的PDF里面的电路图样子做就OK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用个电流够功放点的做做看吧。
一个小喇叭也不能对他要求太高。硬件搭完了最好上个壳。

楼主:
刚买了358,急切的想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买了358,急切的想试一下

错了,LM358不行的。应该是LM386.

TDA2822也成。
直接用USB口供电,不要其它变压器供电。

网友:
用TDA2030吧,价格便宜,电路简单,很合适DIY!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个小喇叭,想自己做一个音响,插电脑上,平时上网也不用戴耳机了,手头没有电路,弄了个变压器(拆的,正好有)放大电路没法用????

我在路上捡到一个鼠标,想自己做个电脑,手头没有电路,弄了个开关电源(拆的,正好有)集成电路没法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口行么 。不是最大500ma电流么 不会烧么?
8欧的阻抗来看 单电源可能电流就要大于500ma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usb口行么 。不是最大500ma电流么 不会烧么?
8欧的阻抗来看 单电源可能电流就要大于500ma了吧

KAO,你又不是把喇叭直接接在5V上。

你的手机接220V充电怎么没烧呢???!!!!

有木有!!!!

回答我!!!!!!!!!!!

网友:
楼主应该随便找本模电补下,基础欠缺得厉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吧整个运放加喇叭的电路等效看成一个输出网络 等效阻抗肯定小于8欧。对吧
毕竟功放效率摆在那呢。效率估计能有2成就不错了。大部分都是热耗散
这样算来肯定电流不会很小
我上次做的-+5供电的一个小喇叭。也是8欧阻抗 测了下输出电流都将近1A 峰值将近2A。用的功放是opa548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的是D类功放 或许电流会很小。传统的功放发热都那么大,电流想必也应该不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向我查到的一些资料来看,大部分的usb音箱采用的都是一种很成熟的方案。有一种很常用的芯片就是tp6901
从他的引脚来看 是属于D类功放。
而这种功放能带的喇叭大多是4欧3w的。由此看来 用传统甲乙类功放做成的音箱。整体功率至少应该是他的2-4倍左右。
所以大概电流也应该大于500mA

网友:
那个~~~弱弱的问下:

你们讨论了半天,楼主的扬声器到底多大功率啊?

网友C:
以前用 TDA2003做过一个 非常简单 就电源电路加TDA2003再加一只电位器

补上电路图(修改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主要说的是输出功率 不是标定的额定功率。
我主要说的是音箱功放效率,增益和喇叭的阻抗。
1w的喇叭 你也能让他输出10w吧 不过就是听不出东西了。
不过这种桌面小音箱一般也都是3-5w的,超出这个范围的也少。

网友:
358不行,输出电流不够,要功放,不是普通运放就可以代替的

小功率喇叭单声道用386双声道用2822,USB供电可以了

“弄了个变压器(拆的,正好有)放大电路没法用????”
不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该学学基础的东西啊

网友:
前面所有的同学用的都应该丢掉,起点最少得是LM1875.好点上1876再好点TDA7294/LM3886.不能再低了,不然影响情绪,哪怕你的喇叭再低档.再接个低端的会使你更心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有个小喇叭,想自己做一个音响,插电脑上,平时上网也不用戴耳机了,手头没有电路,弄了个变压器(拆的,正好有)放大电路没法用????
我在路上捡到一个鼠标,想自己做个电脑,手头没有电路,弄了个开关电源(拆的,正好有)集成电路没法做???

太有柴了!

网友:
上面说错了,是LM386,抱歉抱歉,358不是音响功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买了358,急切的想试一下
错了,lm358不行的。应该是lm386.
tda2822也成。
直接用usb口供电,不要其它变压器供电。

胡子叔叔不要误导小盆有,音响大忌就是U口直供,电脑开关电源的纹波大的吓人.那个交流噪声听了耳朵都破掉.
这个供电最好用变压器不要用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变压器是上电子实践课做收音机弄的,很小,是功率放大作用的,不是提供电源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须是音频功放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刚学的模电,而且功率放大老师也不讲,为做这个,特意看了一遍功率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这么大,看来得想想其它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买了358,急切的想试一下
错了,lm358不行的。应该是lm386.
tda2822也成。
直接用usb口供电,不要其它变压器供电。
胡子叔叔不要误导小盆有,音响大忌就是u口直供,电脑开关电源的纹波大的吓人.那个交流噪声听了耳朵都破掉.
这个供电最好用变压器不要用开关电源

它这个连个箱都没有,还好意思说是叫“音响”??
只能叫发声体!

能弄出声音来,楼主就得杀鸡还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我就差芯片了,核心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是我没说明白,我想用收音机的那个变压器功率放大电路,搭出来后声音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把核心弄出来,箱嘛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把核心弄出来,箱嘛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的

就用LM386,绝对不会超过USB电流限制。
不信看看LM386的说明:http://www.national.com/ds/LM/LM386.pdf
5V供电,LM386输出VPP最多4V,有效就是2V,8欧负载的功率是U*U/R=2*2/8=0.5W,
0.5W时THD=10%时,LM386本身功率0.3W,总共0.8W。

而USB标准功率是5*0.5=2.5W,怎么可能过流?
另外,移动硬盘的电流达到1A,电脑照常使用。

你的东西都是东捡西捡来的,就不要讲究了,弄响了就了事。
不知道你说的收音机变压器是指什么。

楼主:
变压器是功率放大电路中用的,我们做的收音机用的是变压器功率放大电路,可惜没有相机,没法弄个图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算貌似不准吧。我上次用8欧——+5电源供电的一个功放 实测电源电压将近1A。而且增益还挺小

网友:
看LZ的帖子想起来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捡到一个塑料船模的螺旋桨,然后就去思考怎样能搭出一艘船,最后成功;家里买了崭新锃亮的自行车条,我那钳子剪了,再结合玩具四驱车的结构,拿有机玻璃边角料做了个电动小车。其间的问题多啊,对于还是小学生的我一个加了开关的点灯电路都有点不明白,有机玻璃不好粘啊,把氯_仿和有机玻璃碎片混合成糊糊才解决。想起来眼睛都酸啊。现在自己已经做了USB DAC和耳放,推着300块买的耳机觉得很享受。

另外LZ说的变压器功率放大,如上图右半部分……那个变压器应该只是超外差收音机功率放大模块的一部分,而且变压器的作用是阻抗匹配而不是功率放大。起放大作用的应该是前后的那几个三极管。可以说,如果LZ想做个小音响,收音机那个放大电路是不合适的。建议LZ看看TDA2822M这个芯片,超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我愚昧了,这个图确实是我们做收音机用的,我看模电书上有变压器放大,还用了推挽式放大,效果都不怎么样

小时候自己我也弄过好多东西,不过就是不懂电子的,没那条件,小时候基本不带买玩具的,条件艰苦,不过自己做有乐趣多了

网友:
人家就想要个功放电路,瞧你们给整的复杂的。

网友:
網上淘一個功放板,自己接線,也算DIY嘛。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是完全自己做比较好,乐趣就在这里

网友:
TdA1521才是王道又简单功率又足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胡子叔叔不要误导小盆有,音响大忌就是u口直供,电脑开关电源的纹波大的吓人.那个交流噪声听了耳朵都破掉.
这个供电最好用变压器不要用开关电源

你还能听到电脑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如果电脑5V有功放PSRR都压不住的音频范围的纹波,你的开关电源早就叫翻天了。
人家主板集成声卡都好好的,你在USB取个电就耳朵破掉了?

网友:
TDA2822M

简单,凑活~

网友:
哥在12楼跟你开个玩笑,要想简单而且效果不赖,就用23楼的方案。几百元的多媒体音箱也都用这个,推你的小喇叭都有点浪费了。

网友:
LM1875/76/3886低音有力音色偏冷稍微发硬控制力强,TDA7293/94音色偏暖高音好低音没3886有力。TDA1521功率够电路简单好做。声音一般

楼主:
最后还是用LM386做了一个,经过反复调节,效果还可以,附上电路图

网友:
用集成元件做就方便简单很多,直接到网上搜TDA2030就行了

网友(2014-03-28):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 TDA2003做过一个 非常简单 就电源电路加TDA2003再加一只电位器

信号从那个4.7uf进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