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drone飞行问题

楼主(2011-07-11):
有办法让AR DRONE在高低不平的地方飞行,不忽上忽下的吗,那个超声波能关掉吗
我的飞行路线下面都是人群,越过人群到空地就掉下来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在人群上空飞行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网友:
利用气压控制飞行高度就不会有上下颠簸的弊端了。早先mapgps发布过应用于ar.drone的气压高度计,但好像是作为6米以上高度控制的补充,不知能否完全取代ar.drone的超声波高度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阿莫,我买AR的用处基本是在饭店的室内飞行,要经过下面桌子椅子,这时候很多程度都不稳定,忽高忽低,还容易掉下来,这样要怎么办才能好一些,超声波控制能取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感谢阿莫,我买ar的用处基本是在饭店的室内飞行,要经过下面桌子椅子,这时候很多程度都不稳定,忽高忽低,还容易掉下来,这样要怎么办才能好一些,超声波控制能取消吗?

取消了靠你自己更不好控制,不信试试。

网友:
饭店内飞ar.drone应当铺设婚庆_红毯专用道,送个婚戒之类的把戏都能圆满完成,但前提是饭店要够大。如果是连跑堂送菜都挤得出汗来的旺铺老店,那就请个双桨四通当这份差吧,别难为ar.drone,这点上它气短。不过有希望的,因为既然气压高度计能在6米以上很好地稳住ar.drone不让它fly away,那就没理由不让它在2、3米的低空on duty。不知mapgps的气压高度计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吗?

网友:
去掉AR.Drone的限高设置, 表现就不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去掉ar.drone的限高设置, 表现就不一样了.

是否ar.drone收费软件有此功能?现有的7款免费软件在去除限高后依然起伏颠簸无明显改观。请教:① 您的气压高度计在6米以下难道是和超声波高度计同时工作的吗?谁为主?如何协调?② 超声波高度计可以通过短路接收端 (u17 z3) 实现硬件关闭,此做法可以顺利通过启动前的设备自检,并无碍于Rom中起动子程序 (离地到1.5米高度) 的执行,我想此后您的气压高度计应当能接手高度控制实现无颠簸飞行,您能试一下吗?

网友:
去掉AR.Drone的限高设置,再加一条,最低飞行高度大于7m,这样肯定没上下起伏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高度计已经失效了
如果在<7m下使用,还是有问题的,至少我也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ps,AR偶已经飞坏了一个了,现在玩第二台的,飞过6层楼高,没什么风的时候,还是很爽的,有风就很难控制的,尤其在关闭限高设置,必须牢牢控制距离,视距超过80m,高度20米以上时就要非常注意了!高空(30m对AR算高的啦),小心有看不见的气流的

网友:
改进思路就是在硬件层面关闭超声波之后以气压高度计接手。好在起飞并不依赖超声波,而是靠加速度感应,这就非常有利于新机制的加入了。具体表现:在短路(u17 z3)之后,ar.drone仍和往常一样拔地而起并停留在1.5米高度,此时超声波已经关闭故气压高度计可以不受干扰地监控和维持ar.drone的飞行高度,只是气压高度计原为稳定6米以上高度设计,还需mapgps作些针对低空监控的调整。看来划时代的ar.drone有望在国人的气压高度计加入之后才能真正体现其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