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jj的雕刻的第一个模型! (AMCNC-01作品)

楼主(2011-07-11):
上次照片没传上来,这次真相来了,呵呵,这个东西原来用PVC雕刻机刻过,效果不大好,刻完后很多碎屑会粘附在模型上,要用钢丝刷刷好久才能去掉,不知什么原因,换阿莫的新机器后,刻出来的很干净,换方向走刀形成的平面边缘非常平整。

第一次的模型 (原文件名:model0.JPG)

楼主:
不是,只是用来当做座子固定不同的透镜滤光片检测器和激光器这些光学元件。

网友:
道具好的缘故应该是,切削加工刀具是关键呀!

不过感觉左边那个孔打的有点不好呀,主轴转速不够还是钻头顿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是用来当做座子固定不同的透镜滤光片检测器和激光器这些光学元件。
有空能为我们写一个建模与生成刀路的教程?

期待刀路教程,谢谢谢谢,学习学习,努力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是用来当做座子固定不同的透镜滤光片检测器和激光器这些光学元件。
有空能为我们写一个建模与生成刀路的教程?

支持这个建议!

网友:
楼主没反应了。。

网友:
这东西还能当CNC用?很多手板厂会因此失去很多生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东西还能当cnc用?很多手板厂会因此失去很多生意。

楼上来自火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是用来当做座子固定不同的透镜滤光片检测器和激光器这些光学元件。
有空能为我们写一个建模与生成刀路的教程?

我来写一个简单的教程吧,下周有时间就可以开始,Solidworks建模配合Powermill刀路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