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PWM速度控制程序--51

楼主(2011-07-11):
/* =======直流电机的PWM速度控制程序======== */
/* 晶振采用11.0592M,产生的PWM的频率约为91Hz */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1=P2^0;  /* L298的Enable A */
sbit en2=P2^1;  /* L298的Enable B */
sbit s1=P2^2;  /* L298的Input 1 */
sbit s2=P2^3;  /* L298的Input 2 */
sbit s3=P2^4;  /* L298的Input 3 */
sbit s4=P2^5;  /* L298的Input 4 */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
uchar tmp1,tmp2; /* 电机当前速度值 */

/* 电机控制函数 index-电机号(1,2); speed-电机速度(-100—100) */
void motor(uchar index, char speed)
{
if(speed>=-100 && speed<=100)
{
  if(index==1) /* 电机1的处理 */
  {
   m1=abs(speed); /* 取速度的绝对值 */
   if(speed<0) /* 速度值为负则反转 */
   {
    s1=0;
    s2=1;
   }
   else /* 不为负数则正转 */
   {
    s1=1;
    s2=0;
   }
  }
  if(index==2) /* 电机2的处理 */
  {
   m2=abs(speed); /* 电机2的速度控制 */
   if(speed<0) /* 电机2的方向控制 */
   {
    s3=0;
    s4=1;
   }
   else
   {
    s3=1;
    s4=0;
   }
  }
}
}

void delay(uint j) /* 简易延时函数 */
{
for(j;j>0;j--);
}

void main()
{
char i;
TMOD=0x02;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
TH0=0x9B;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 */
TL0=0x9B;
EA=1; /* 开中断 */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
TR0=1; /* 启动定时器0 */
while(1) /* 电机实际控制演示 */
{
  for(i=0;i<=100;i++) /* 正转加速 */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0);
  }
  for(i=100;i>0;i--) /* 正转减速 */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0);
  }
  for(i=0;i<=100;i++) /* 反转加速 */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0);
  }
  for(i=100;i>0;i--) /* 反转减速 */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tmp2=m2;
}
if(t<tmp1) en1=1; else en1=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t<tmp2) en2=1; else en2=0; /* 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
t++;
if(t>=10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
}
本人也是在网上找到的,测试过,正确的,能实现,这段时间也在弄这,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感谢楼主,吸收经验了,我现在也在做这个……

网友(2012-03-25):
直流电机,mark!

网友A:
个人感觉,PWM用STC单片机的硬件PWM比较爽,用软件模拟的PWM频率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PWM用STC单片机的硬件PWM比较爽,用软件模拟的PWM频率太低了……

电机大小不一样,频率也是不一样的,电机调速不需要太高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大小不一样,频率也是不一样的,电机调速不需要太高的频率。

可能是我没用过步进电机吧~PWM+三极管控制直流电机时的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C:
用软件模拟的PWM能实现呼吸灯的效果不

网友:
直流电机调速,mark

网友(2012-05-19):
MARK,试了一下,果然很多错!

网友(2012-11-29):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模拟的PWM能实现呼吸灯的效果不

应该可以,采用查表实现占空比变化

网友(2013-02-02):
测试了。OK

网友:
这个留来看看吧

网友:
正在学.收.

网友:
STK6037有21路硬件PWM,双串口,4路AD,4个定时器,16K FLASH,512 RAM,支持IAP功能

网友(2014-06-06):
多谢了!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5-01-26):
只要频率要求不高,精度没有很大需求,51也是足够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