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入PCB后的一个违规,不知因何引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7-11):
如图所示,不知道这个违规是怎么引起的,这个封装是我自己画的,三个焊盘完全一样,两个没事,这个竟然违规了!多谢指教!
违规截图 (原文件名:新浪微博截图_未命名.jpg) </center

网友:
你不放整个PCB上来怎么查

网友:
这个真看不出来。

网友:
鼠标放在绿色区域有错误提示的!

楼主:
是HoleToHole冲突,多谢3楼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用 “工具”里面的“设计规则检查” ,看检查结果写的是什么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源插座在AD10里有标准的,做好的封装的

网友:
检查你做的封装,里面应该还有个焊盘

网友:
在PCB项目中的preferences->把online DRC选项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