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句话是怎么回事?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

楼主(2011-07-11):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  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写法,请教一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sbit P10 = P1^0; //头文件中没有定义的IO就要自己来定义了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bit ldelay=0;  //长定时溢出标记,预置是0
uchar speed=10;  //设置一个变量保存跑马灯的移动速度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
//自动变速的跑马灯试验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char code ledp[4]={0xfe,0xfd,0xfb,0xf7};//预定的写入P1的值
uchar ledi;  //用来指示显示顺序

RCAP2H =0x10; //赋T2的预置值0x1000,溢出30次就是1秒钟
RCAP2L =0x00;
TR2=1;   //启动定时器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if(ldelay)  //发现有时间溢出标记,进入处理
  {
   ldelay=0;  //清除标记
   P1=ledp[ledi]; //读出一个值送到P1口
   ledi++;  //指向下一个
   if(ledi==4)
   {
    ledi=0; //到了最后一个灯就换到第一个
    speed--;
    if(speed==0)speed=10;//每循环显示一次,就调快一次溢出速度
   }
  }
}
}
//定时器2中断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
TF2=0;
t++;
if(t==speed) //比较一个变化的数值,以实现变化的时间溢出
{
  t=0;
  ldelay=1;//每次长时间的溢出,就置一个标记,以便主程序处理
}
}

其中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
我读不懂这句话,虽然有注释,但是还是不理解,麻烦大家给讲讲吧。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呢

网友:
定义一个dx516的数组,它的长度为3,地址在code的0x003b上。

网友:
调试监控程序会占用串口二中断

楼主:
“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是硬件仿真吗?还是proteus仿真?为什么要为了仿真设置这句话?

网友(2013-04-10):
_at_ 这个到底是关键词还是宏定义呢?好像在Keil中是无法追踪到的呀。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大侠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