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V8灯一直闪烁. 而且电脑识别不了硬件.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11):
JLINK-V8灯一直闪烁. 而且电脑识别不了硬件.如何解决?
是否没装驱动? 哪位有CSDN的分帮忙下个驱动,先谢过了.
http://d.download.csdn.net/down/2653942/wutihasasuke

楼主:
这个驱动不知道跟那个有区别没,http://d.download.csdn.net/down/3042366/lf1981.

网友:
咱论坛就有解决教程,你搜搜吧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样情况,换了一根USB线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jlink-v8灯一直闪烁. 而且电脑识别不了硬件.如何解决?
是否没装驱动? 哪位有csdn的分帮忙下个驱动,先谢过了.
http://d.download.csdn.net/down/2653942/wutihasasuke

我从你给的地址下的,还没装呢, 你先装了试试看,我刚买的JLINK ,还不太会用!

JLINK 驱动ourdev_659438KF5X8R.zip(文件大小:6.96M) (原文件名:Setup_JLinkARM_V402a.zip)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驱动不知道跟那个有区别没,http://d.download.csdn.net/down/3042366/lf1981.

从你的地址下的,原CSDN中标注为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我也没装呢,你先!

网友(2012-11-06):
你解决了没啊,我也这样悲催

网友:
基本上点击安装 然后一路next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