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B-MIN2 win7下的驱动

楼主(2011-07-11):
谁有QB-MIN2 这个仿真器wIN7的驱动。以前用XP的,直接装QB-programmer这个里面就有驱动,但是现在换成WIN7了 这个驱动装上不能识别了!

楼主:
大佬们,来帮帮忙撒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一下呢

网友:
安装最新的QBP里的MINI2驱动,支持Win7

网友:
是否支持WIN7 64BIT操作系统?

网友(2011-10-08):
原NEC产品的WIN7支持列表网站上有
http://www2.renesas.com/micro/en/development/asia/win7/index.html

到下面地址下载最新的调试器ID78K0(R)-QB安装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下载的
https://www5.renesas.com/micro/tool_reg/OdsListTool.do;jsessionid=2D542C9D248443393EF93608AAEA335D?code=460&lang=e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已在官方下载了QBP V3.11 QB-Programmer版本,是14-Mar-2011 发布的,但还是无法自动识别,手动搜索也无法安装,求版主帮忙解决,同样问题解决的兄弟也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WIN7 32bit电脑上可以用的啊!

网友(2011-11-11):
CubeSuite+ 编译器里面有WIN7的驱动

网友(2012-01-03):
https://www5.renesas.com/micro/tool_reg/OdsListTool.do;jsessionid=2D542C9D248443393EF93608AAEA335D?code=460&lang=en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nicube2在WIN7的32位系统里是可以使用的(驱动可以到以下网址去查看:http://www2.renesas.com/micro/en/development/asia/win7/index.html )
但是64位的WIN7系统目前还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