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的一个小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2011-07-11):
#ifndef EVMDM642_VDISPARAMS_H
#define EVMDM642_VDISPARAMS_H
extern VPORTDIS_Params EVMDM642_vDisParamsChan;
extern VPORT_PortParams EVMDM642_vDisParamsPort;
extern SAA7105_ConfParams EVMDM642_vDisParamsSAA7105;
#endif

其中的 #ifndef EVMDM642_VDISPARAMS_H  #define EVMDM642_VDISPARAMS_H  是什么意思啊? 再次感谢

网友:
#ifndef 如果没有定义...
#define 则定义...

#endif 结束如果

网友:
可以认为一个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A:
#ifndef 如果没有定义...
#define 则定义...
#endif 结束如果

谢谢 其实想问的是问什么,如果没定义EVMDM642_VDISPARAMS_H 的话则定义它?  定义这个有什么用呢  也没看到用啊

网友:
这样做可以避免重复定义。

网友:
避免中间的东西被定义两次
也就是说你在源程序中include了多次也没关系,因为后面的发现EVMDM642_VDISPARAMS_H已经被定义就跳过

网友:
#ifndef XX  // 如果没有定义XX,编译以下至#endif的程序

#define XX  // 定义XX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避免中间的东西被定义两次
也就是说你在源程序中include了多次也没关系,因为后面的发现evmdm642_vdisparams_h已经被定义就跳过

谢谢  这个预定义挺有用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