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部电源模块(正5v),为16路移相器供电(每路200mA),现在需要实现每一路移相器供电可控

楼主(2011-07-11):
16路电源本来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自己考虑的找一个可控的开关芯片,然而没用过!求助万能的论坛:)

网友:
每一路可控是什么意思?每一路独立调压?还是每一路可控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
移相供电?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可控通断即可!

楼主:
自己找到类似CD4051这样的模拟开关芯片,可是电流好像承受不住,似乎只能有10mA.

网友:
可以考虑用继电器控制

楼主:
我要32路,而且用3.3vI/O口控制,有这样的继电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npn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网友:
可控通断的话简单,空间允许并且通断不频繁的话得用继电器,如果通断频繁的话用可控硅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控通断的话简单,空间允许并且通断不频繁的话得用继电器,如果通断频繁的话用可控硅好了

可控硅??? 乱说吧,直流用可控硅???

16路用16个P MOSFET就OK了

网友:
VN800S

36V 700MA

网友:
用MOS管呀。

楼主:
请问有没有型号,唉,这个应该属于模电吧,薄弱的一环。歇菜!

网友(2018-06-13):
集成负载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