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没有老师指导的人,遇到问题只能来请教万能的坛子啊!!一个关于UCOS中OSTimeDly()的

楼主(2011-07-11):
任务A调用了OSTimeDly正在延时,此时正在运行任务B,当延时时间到后任务A会马上开始运行吗? 还是等任务B运行完了再运行任务A       任务A的优先级高于任务B

网友:
有很多种情况 建议看下邵贝贝的书

在正常情况下 OSTimeDly时间到达后回运行TaskA

但是如果出现优先级反转情况就不一定了
本人新手

楼主:
发完帖子后的这段时间在百度谷歌狂搜了一下,自己是这样总结的 不知道对不对啊!!
       假设 任务A  优先级号5    任务B优先级号6

当任务A调用OSTimeDly()后,任务A被延时(挂起),此时任务B开始运行,当任务A调用的延时函数时间到时(OSTickISR()函数调用OSTimeTick()来完成实时监测延时时间到否),OSTimeTick()函数就会把任务A进入就绪状态,而函数OSTickISR()会执行一次中断级的任务调度,因为任务A的优先级高于任务B的优先级,所以任务A就会打断任务B的运行而直接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
搞清什么是占先式内核的定义就明白了

网友:
2漏的理解还是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任务A的延时还没有结束的话,运行的是 空闲任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延时时间到后任务A会马上开始运行吗?  --》他不是说了任务A的延时到达吗?

网友:
延时时间到后任务A会马上开始运行

楼主:
是啊 ,我说的是任务A的延时时间已到,任务B正在运行。  问题是会不会中断任务B的运行直接运行任务A ,还是等任务B运行完了进行任务调度时再运行任务A。     目前在2楼的理解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要等任务B运行完成,执行任务调度时才执行任务A吧,要不然你要是多搞几个任务,那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会中断任务B,那整个系统不全都乱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要等任务b运行完成,执行任务调度时才执行任务a吧,要不然你要是多搞几个任务,那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会中断任务b,那整个系统不全都乱套了?

大错特错,OSTimeDly()是定时中断引发的,比如在STM32的Port里面是systick中断,中断以后会根据优先级让任务A先执行。

网友:
当高优先级的任务需要运行的时候,无论低优先级得任务
在做什么,系统都会执行高优先级的任务,哪怕你的
b在while(1)也是如此,这就是实时内核最基本得要求;

网友:
当a的延时到期了,在系统执行时钟滴答函数
的时候会将a就绪,在退出时钟滴答的时候
进行一次任务的切换,将cpu交给当前就绪
了的,并且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2楼的理解对吗?

楼主:
不对啊,突然发现 10楼和11楼没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2楼的理解对吗?

我认为是对的。
而且OSTimeDly(1)的延迟时间并非1/TICKS_PER_SECOND,而是0~1/TICKS_PER_SECOND之间,所以UserManual上面写的,如果要保证1/TICKS_PER_SECOND,必须写OSTimeDly(2)。因为你发出OSTimeDly()以后,到定时中断处一定会结束延时。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点说应该是这样吧,任务A调用了OSTimeDly延时时间结束后,在没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运行的情况下,任务A会立刻被OS内核调度执行,如果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在运行或者就绪,那么任务A将会等到高优先级的任务完成后被调度执行。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前提:
1、没有另外比A更高的优先级的任务话
2、A任务不被任何信号量限制着。

当A延迟结束,系统会进行次调度,立刻执行A(理论上延迟非常非常短).此后B只有在A延迟或挂起时才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