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耦合的RFID系统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请问各位大侠,电感耦合的RFID系统中,有没有办法让读写的距离可以远一点。。。20cm以上????我的想法是这种耦合方式是变压器原理,不可能太远
我利用了一款集成读卡头IC,可是距离只有5cm 左右,应用频率是125kHz。看到别人的读卡器里的天线 ,很像以前收音机的天线,是棒状的,下图是我的猜想

这个天线只在它的两端读到卡片,不知道会不会是定向的天线,对距离是不是有帮助呢

网友:
磁棒,聚磁的

网友:
可以考虑13.56M频段的RFID,采用15693协议,最远可读到1.5M远,够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13.56m频段的rfid,采用15693协议,最远可读到1.5m远,够用了吧

标签是125kHz的。我只做读卡器!13.56m的,我了解的好像也是电感耦合方式!1.5m的方案能发给我看看吗?我想参考一下硬件的设计

网友:
据说有人做到过十几CM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2625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RFID&bbs_id=9999

老陈大虾的作品 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1-09-01):
回复 网友B:

你有资料了吗?能不能传一份上来,我也想做这个天线方面的,

网友(2011-10-06):
13.56M的可以

网友:
有个13.56M的硬件方案 距离大概在26-30的样子 但需要自己处理解码。接收用混频器+中品放大+比较器信号调理到单片机解码。

网友(2015-10-09):
调节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