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nand flash问题,急!

楼主(2011-07-11):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00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04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08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0c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10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14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18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001c000

我在使用nand erase指令的时候出现的,是不是nand flash出问题了,这样是不是就不能从nand flash启动了。
用的是s3c2440

网友:
出现坏块是正常的,一般的NAND FLASH多少都会有坏块
不过好象厂家会保证第一页是好的。。
你这个在0地址都是坏块,如果是从NAND FLASH引导的话,应该是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