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的xreset、xcs、xdcs等七脚可以直接接在5V得单片机系统上吗?

楼主(2011-07-11):
VS1003的xreset、xcs、xdcs等七脚可以直接接在5V得单片机系统上吗?

读写寄存器都不行,唉,难道是我买得1003质量出了问题?软硬件都检查了N多边了,

有一点就是reset  pin我发现没100k得下拉电阻,直接连单片机得GPIO得,这样应该也行了吧?

望解答,实在不行只有再买芯片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上与你同一的问题了

网友(2012-09-19):
我也是 ,我用的是89c52的  怀疑是5V超标了.......

网友:
手册上写的vdd不能超3V6,io不能超过vdd加0V3,否则芯片损坏,你看着办吧。

网友:
可是网上发现确实有人用51来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