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DSP2812出现问题如下

楼主(2011-07-12):
大家好:有谁烧写DSP2812碰到过如图问题,帮我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
1. 试一下左下角的Unlock这个按扭解锁,如果是国内买的芯片层有一定比率有这个问题(个人分析是使用过未擦除干净)

2. Flash Programmer Settings...这个按扭内设置的各个路径要正确.

3. Erase Sector Selection烧写目标地址要与目标码设定映射的要一致.

4. 还不行转用SD FLASH软件(XD510USB or XDS560USB);TI的CCS设置入资料是比较麻烦的,如果设置正确,是稳定可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去HELLODSP问问,上面专业做2812的东西。

网友:
烧写前仿真不能正在running,就是第二个小人不能亮
然后可以先试试erase only,再烧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