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F0451的27,28脚既为液晶驱动脚又为烧写脚(RXD,TXD),实际项目预留烧写口需要与

楼主(2011-07-12):
NEC 78F0451的27,28脚既为液晶驱动脚又为烧写脚(RXD,TXD),实际项目预留烧写口需要与液晶隔离开吗?
NEC的芯片刚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不隔离开~

网友:
不用隔开,没问题……

网友(2012-08-02):
想向您请教一个0451 UART6串口中断的问题,我是这么初始化的; UART6串口初始化
  IF0=#0

  CLR1  POWER6
  CLR1  TXE6
  CLR1  RXE6

  CKSR6 =#03H;  /*8分频*/
  BRGC6 =#1Ah; /*使用内部高速振荡器:4M,波特率:4M/8*2*26近似等于9600*/
  ASIM6 =#05H;/*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
  set1 ASICL6.1
  clr1 ASICL6.0

  CLR1 SREIF6
  CLR1 STIF6
  CLR1 SRIF6

  CLR1 STMK6
  CLR1 SRMK6
  CLR1 SREMK6
   MK0L=#7fh
   CLR1 ISC.4
   CLR1 ISC.5

   SET1  ISC.3

   CLR1 pm11.2
   set1 pm11.3

   set1 POWER6

   set1  TXE6

   set1  RXE6
看着技术文档一个一个设置的,EI已经使能,可是还是进不去中断,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