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显示行号

楼主(2011-07-12):
tools >> options >> Editor >> 选中show line numbers

IAR快捷键:
CTRL+T                      格式化代码
CTRL+SHIFT+SPACE            生成if,for,class模板

网友:
俩都不错

lz 菜农 上官?

楼主:
换各头像………

网友:
多谢lz,这个正好用上

网友:
很好,又学了招,就是受不了IAR不能同时打开二个工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的。。我的5.4、、你的哪个版本。。我能同时打开两个工程,,,,

网友:
我的5.4为什么不能呢?

楼主:
先打开IAR,再打开工程。

网友(2012-04-02):
IAR有快速键入长名变量的方法吗?

网友B:
CTRL+T                      格式化代码
CTRL+SHIFT+SPACE            生成if,for,class模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TRL+T                      格式化代码
CTRL+SHIFT+SPACE            生成if,for,class模板

学习楼上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楼上的经验。

这个是LZ的啊,小弟的回复是为了让自己记住

网友(2012-09-03):
CTRL+T                      格式化代码。。。。

网友(2013-04-09):
IAR快捷键:
CTRL+T                      格式化代码
CTRL+SHIFT+SPACE            生成if,for,class模板

这个好用,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刚想怎么设置行号,就百度到了。

网友:
tools >> options >> Key Bindings >> Menu      选择 文件 、 编辑、  工程、 查看、 等的键盘快捷键

非常详细,还可以自定义哈!

网友(2014-09-26):
百度进来的,不愧为神坛

网友:
实用很久了

网友:
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