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固件升级能通过串口用MAX232转成TTL电平来刷不?

楼主(2011-07-12):
如题,因为电脑自带串口,手头又没有USB转TTL的线,现在想用MAX232直接将串口电平转成TTL电平来刷GPS,不知道这样行得通不,网上查了下,都是用USB转TTL来刷的,所以跑来这问一下,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只要是TTL电平的串口就可以,GPS不用知道也不会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到底是USB转串口,还是PC的串口经过MAX232以后给它发的数据,你还可以用单片机的串口刷新如果你的单片机容量够大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楼上的,我试下~

网友:
没试过!照你说的那就肯定可以!查查RS232电平和TTL平就知道了!

网友(2011-08-15):
可以刷的,我刷过,刷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