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2010代码编译错误~大哥来帮忙研究下

楼主(2011-07-12):
注意工程前面带红色小X.........编译不能通过

编译结果

网友:
请参考置顶贴子中的教程,有详细的步骤

楼主:
把教程细心看了N便......对着做了N偏  都是XXXXXXX~请大哥就我这个问题做出分析

网友:
把工程放到DRIVER:\altera\目录下试试,或许可以。
本人的工程只有放在这里才可运行,其它地方都不行。

楼主:
能帮我QQ远程弄下吗?

还是错误

网友:
看了你的截图想起来了,还有一步要做。
在DRIVER:\altera\80\nios2eds\bin\eclipse\nios2-ide-workspace-8.0\altera.components目录下手动建个bin文件夹,在NIOS II工程栏点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上点刷新.试试。

再不行,你就把机子砸了吧,呵呵。

我是在砸机子之前找到这个办法的。

估记升级其它版本不会出现此问题,实在不行就升级吧,祝你好运。

楼主:
请问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