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pwm控制充电,为什么会有嗡嗡嗡的声音?

楼主(2011-07-12):
mos管pwm控制充电,为什么会有嗡嗡嗡的声音?

简单的PMOS管电路,三极管隔离

230ma的充电电流,P管型号是IRF9540N,没加散热器,有一点点烫,之前没发现这个问题,今天早上突然听见这种嗡嗡嗡的声音

12v 7A的蓄电池

后面我没有接续流电感,有个大电容

楼主:
等会mos管不会炸掉吧?

网友:
Vds 峰值多大?
PWM频率多高?

楼主:
vds 17v    频率2.38khz

楼主:
充电后vds 会被电池拉到13v

楼主:
up一下,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噪声应该是直流分量产生的!

网友:
有感性元件吗?不然声音那来,要是MOS管发出那也太可怕

楼主:
没感性元件,附近有个LM2575的330uh电感,不过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就算有联系,2200uf的电容难道滤不掉么

网友:
贴图吧。无图无真相~~

楼主:
就这么个图,可能有些地方有些多余, 因为之前不是这样考虑的(没准备使用pwm)但这个用pwm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响的时候 拿示波器打一下各个点 看看是哪里振荡了

楼主:
刚才看了下,这个傻X还在那里响

一定是mos在响

变化另个个频率和空占比就不响了,但是这个不符合所需要的电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3大幅降低到1KΩ以下。R3与Ciss要配合PWM頻率,否則不用PWM而改用线性方式。
補充:現在用PWM方式而C2=2.2mF那么大,是电容也被充电了,未全力给电池充电。

楼主:
郁闷,我换了个很低的频率,仍然会响,只是响的频率低了~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r3大幅降低到1kω以下。r3与ciss要配合pwm頻率,否則不用pwm而改用线性方式。
補充:現在用pwm方式而c2=2.2mf那么大,是电容也被充电了,未全力给电池充电。

ciss是神马?
电容拿来续流的,一方面后面的电路也要用,不能低
R3为何要降低?

网友:
mos会响吗,不解中

网友:
MOS管闭环回调的情况下  如果振荡 会非常的响  ,但楼主的是开环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管闭环回调的情况下  如果振荡 会非常的响  ,但楼主的是开环情况。

响的话有问题么?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
发现是什么响了么?

网友:
请教下你电路的设计思路,谢谢!,Q2的作用是做什么的? 能省掉么?MOS管能直接接到R1下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你电路的设计思路,谢谢!,q2的作用是做什么的? 能省掉么?mos管能直接接到r1下端么?

就是个三极管隔离电平,没啥设计思路,坛子上这类图多得很

两个三级管主要是用于把电平反向的

q2可以省,但省Q3更好

不过mos接r1下端,有何用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管闭环回调的情况下  如果振荡 会非常的响  ,但楼主的是开环情况。
响的话有问题么?会不会影响寿命?

响的话肯定有问题 说明电路的参数不对。我以前调这个是MOS管闭环调整的会响,开环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开通的时候峰值有尖峰就会响,我以前遇到过,拿示波器测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通的时候峰值有尖峰就会响,我以前遇到过,拿示波器测测

说的没错,如何有效去除这些尖峰呢?

网友:
把LM2575的电感灌胶。或者用手压住试下哪里在响。

网友:
要不楼主把PWM的频率改到20~20kHz以外?(在人耳的听力范围以外)比如25kHz……

也可能是共振的原因,稍稍改一点频率试试。

不太懂,以上建议仅供参考,板砖勿拍^_^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PWM波是怎么出的?应该是你的PWM波不稳定造成的,或者是死区时间太长?

从驱动波形入手~

网友:
频率可能没有达到,,适当提高一下频率试试,我曾经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2020-01-04):
关注,也有类似问题,MOS管前面是个10uH左右的磁芯电感,不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