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ADI的加速度传感器使用,哪个哥们支持下ADIS16223

楼主(2011-07-12):
1、我对所有能读写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读出与写入正确。读芯片ID号是正确。这足以说明我的SPI通迅时序是没有问题。

         2、但我对其它只读寄存器,如“温度传感器和电源”进行读取,结果读出来的值是0x8000,而不是现实中的室内温度所对应的采样值,也不是电源3.3v所应的采样值。

        3、读其它的“加速度只读寄存器”,分别读出来的值都不对。比如读X、Y轴的时候应该是0G吧,读Z轴时候应该是1G吧。可事实上读出来的值,三轴值读出来都是一样的。

        4、有其它使用过ADIS加速度传感器的兄弟们,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呢?能否支持一下。

楼主:
已搞定。擦了个擦。
用刚出来的片子,就是痛苦。

网友(2011-10-13):
我在用另外一款加速度传感器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ADIS16210,没出现啥问题,LZ用的啥程序来读写的,可否共享下

网友:
哇,LZ用这么好的东东?分享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用的ADIS16209一直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