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出现漂移

楼主(2011-07-12):
最近在做一个模拟电压信号采集的模块,用稳定电压信号源输入,但是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总是有波动,漂移消除或缓解不了,经过层层排除,排除运放电路及AD电路的问题,确定是电压输入采集部分有问题,但是搞了几天,实在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请做过这方面的大虾们给支支招!
下面是输入端的电压,两个滤波电压是0.01uF,下拉电阻取了10M。

Voltage Input (原文件名:Input.jpg)

网友:
多大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0-5V电压信号,中间有一级差分运放。

网友:
短路 Vi+ Vi-,接一偏置电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漂移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哈?能不能把操作步骤具体点,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瞬时状态下,只漂移1位,总体漂移成上升趋势,排除器件本身的温飘问题,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

等下我贴几张波形图上来!

楼主:
缩小波形看,不是很明显 (原文件名:Output_S.jpg)

刚上电,貌似杂波很多 (原文件名:Output_L.jpg)

看后面的量程,可以看出,总体漂移上升 (原文件名:Output_L1.jpg)

网友:
我是指无信号输入状态下的...

网友:
前级没什么东西
后级电阻或OPA温漂的可能性较大

LZ精度要求多少?看数据飘在20以内,还不能满足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度要求在常温情况下,外界环境保持稳定,输出波形近似直线,漂移数据应该在2个以内!

后级电阻你指的是哪个?我总感觉是采集部分的滤波没有滤干净,貌似总有点干扰,不知道我的滤波电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OPA部分是差分运放,差分运放是不是对某些参数要求特别高,譬如说输入电阻,旁路电容,电感等,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信号输入状态下,保持周围环境稳定,是一条直线,请看下图!

偶尔出现波动,但仅跳动1位,不会上下浮动,可是加上输入信号后,总体漂移呈上升趋势。。。

输出数值一直保持在7 (原文件名:Output_L3.j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精度要求在常温情况下,外界环境保持稳定,输出波形近似直线,漂移数据应该在2个以内!
后级电阻你指的是哪个?我总感觉是采集部分的滤波没有滤干净,貌似总有点干扰,不知道我的滤波电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opa部分是差分运放,差分运放是不是对某些参数要求特别高,譬如说输入电阻,旁路电容,电感等,请指点一下,谢谢!

输入电阻,否则共模抑制会变差

网友:
无输入的时候运放连接着吗?
还有你说的稳定通过什么测量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无输入或者直接将Vi+ Vi-短路,测量结果是一样的,均是近似直线,偶尔有跳动,但是均在1位以内!

我所说的稳定都是通过观察波形看到的。开始是一个一个测试(将某部分短接,跳过该级),最终确定是输入端的问题。

上面波形均是对整体测试,有运放连接,整体输出端通过串口将最终转换结果传到上位机,通过上位机软件查看波形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原来电路的基础上加一个输入电阻,你说的输入电阻具体在什么位置?阻值范围有多少?

能不能贴图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样问题就出在和前级的连接上了,也不知前级是啥东东

网友:
前端的信号源有问题吗?楼主用的输入源是什么呢?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用C8051F330,工作一段时间,几天,或几月,AD采样出现问题,有几个mV的干扰,换芯片恢复正常,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花生,你好,你所说的前级连接指的是那一部分哈,1楼上的图右侧是直接接到差分运放的,连接会出问题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麻烦具体的说明一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信号源是标准的信号校验仪输出的电压信号,很稳的,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
把输入端的电容去掉试下呗

网友:
你现在看到的数据 都是用AD采集测量到的  不能说明跟你后级没问题的吧 ? 你把差动放大器的输出 后面的所有都断开。然后你用高精度表去测量差动放大器的输出  看看变化跟你现在情况比较下。如果也是的这样的话 ,就真是前级问题了。你接的那么干净的信号源   把前面那些滤波啊  电感 或者磁珠什么的  统统去掉来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精度要求在常温情况下,外界环境保持稳定,输出波形近似直线,漂移数据应该在2个以内!
后级电阻你指的是哪个?我总感觉是采集部分的滤波没有滤干净,貌似总有点干扰,不知道我的滤波电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opa部分是差分运放,差分运放是不是对某些参数要求特别高,譬如说输入电阻,旁路电容,电感等,请指点一下,谢谢!

之前未见到LZ说明输入短接时A/D稳定,因此判断后级OPA部分使用的电阻温漂造成误差。

现,综合LZ的描述情况:
1、输入信号短接时A/D采样值稳定。
2、加信号源时A/D采样值有漂移现象。

推断一下,可能原因:
1、信号源本身性能太差。换用干电池再测试。
2、(1)信号源与220VAC未隔离;(2)采样电路的隔离没有做好,信号源的220VAC交流电源对A/D采样电流之间有漏电流,造成干扰。
   信号源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再测试。

网友:
另外,如果A/D部分电路与大地是隔离的,减小R5阻值可以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