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做的雕刻机结构,欢迎拍砖,以逸我走错路

楼主(2011-07-12):
机械尺寸大概是1米X1米的外围尺寸,行程应该是820X900左右

材料:
Z轴用15宽的直轨
X轴用2条25粗的带底座的光轴(轴承钢),丝杆2005,
Y轴左右各两条30粗带底座光轴,丝杆2504
机械都打算用A3钢板和方管做结构,光轴的上滑块打算用含油轴承,X轴四个用量,Y轴8个用量,都是开缺口的。步进XY用85,Z用60的,电流都是3A。

之前发过贴求解Y轴上四条光轴的结构会不会不顺或卡死,但是,总感觉如果用两条的话会不够用。

谢谢各位拍砖,以免小弟走弯路啊。再次感谢!

见下图

(Ô­ÎļþÃû:1.jpg)

(Ô­ÎļþÃû:2.jpg)

(Ô­ÎļþÃû:3.jpg)

网友:
这就是那个帖子的机器呀,不太明白y轴为啥要那么高的载荷,丝杆也就20.光轴最大好像是60的,也不贵,为啥不2根搞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也是那个贴,上次在别一台电脑上弄,手工画的,本来想改那个点,但是过期改不了,重发,哈哈~

我直觉两根不太够,所以上来问问各位有经验的

谢谢你的两次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钢的要335 , 轴承钢的要455一根~~3

30的45钢66      轴承钢95~~~

有点差距~

网友:
如果你的光杆跨度太长,建议你多用几根,或者就买形变小的,贵点就贵点,不然因自重影响,中间会变弯,这是光轴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