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动是匀加速好,还是分速度档好?

楼主(2011-07-12):
直流电机启动是匀加速好,还是分速度档好?

网友: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求楼主详细解释,很感兴趣,另外是不是用码盘做反馈,PID算法调电机电压的PWM是不是不能做出恒速来?貌似电机转速和电压非线性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直流电机,看了一下说是用L293D、L298N驱动,这样的可以自己搭出来吗?

网友:
普通有刷电机?

网友:
概念模糊  档位的分辨率越高就越接近匀速咯··   要做到理想的匀速是不可能滴~  问下·· 你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