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初级的问题. 电调测试的时候,是调试+电调+串口 直接连电脑吗

楼主(2011-07-12):
我看调试板的串口SIO接线的位置和电调的不一样啊.除了+5V  是一样的,其它都不一样啊,地线都不一样.
是否一定要连到FC上才可以调试?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你用其他单片机驱动电调,用I2C发个类似0x05这样的数据就行了,串口调试的话,对准接上电调的txd,rxd,gnd,然后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用MKtools调试,在motortest的那个选框下勾上Motortest active的选项,然后设定地址1,2,3,4,最后启动像油门一样的推杆,就能调速了

楼主:
谢谢哦,我的电调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