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器与FPGA(EP2C8)接口电平问题

楼主(2011-07-12):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用在5V供电下的AD芯片(AD7892)进行模数转换,AD7892是5V TTL电平的,而FPGA(EP2C8)是工作在3.3V的,请问我是否可以将两者的信号线之间能否直接相连?除了AD芯片的数据线,它的控制线是否也要这样呢?

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有的说需要串入电阻,有的说可以直接连接,还有的说可以接入电平转换芯片。麻烦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当然是接电平转换芯片要合理呀
你要想省钱的话 就串电阻吧

网友:
74LVC245

网友:
是74lvc4245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想我已经解决了该问题,通过查阅ADC的datasheet,AD的VOH=4V,VOL=0.4V,而FPGA可以配制成的LVCOMS电平标准支持的VIH=2.0V,VIL=0.7V,这满足了AD到FPGA的电平匹配问题;  同样,lvcoms的VOH=3.2V,VOL=0.1V,而ADC的控制端的VIH=2.4V,VIL=0.8V,满足FPGA到ADC方向的电平控制的匹配问题。

此外,电流方面虽然没有细查,但感觉应该不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直接相连了。

网友:
虽然FPGA相对DSP皮实很多,但是AD还是有可能伤FPGA的IO口,楼主光看高低电平相互认不认,这是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AD为高的时候是5V左右,这个电压有点高,FPGA收到的确是认为是"1",但大于3.3v不少,有可能伤芯片。

网友:
长期工作可能会出问题,建议用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AD+FPGA偏高端,串电阻什么的会不太稳定

网友:
LVC16245有方向限制,采用74CBTD3384,双向带电平转换,用在5V-3.3V之间相互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查FPGA IO的最高耐压值吗?我记得大概是4.6V的样子。。。。

楼主:
Cyclone,Stratix等新一代FPGA器件的IO最高容限为4.7v,推荐最高使用电压是4.1v。现在问题的关键转变成AD输出的逻辑高电平最高值为多少?在datasheet中只看到了输出高电平最低值为VOH=4v。

估计得用电平转换芯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 IO口的结构估计你不太熟悉。。。
直接接不合理的原因就在过高的电压会将IO结构的晶体管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确实对IO口的结构不熟悉。现在我打算这么做:

因为AD的output有EOC,DB0-DB11共13引脚;AD的input也就是一些控制端引脚诸如RD、CS、mode、convst等。我的打算是AD的output型的引脚因为担心电压过高烧坏FPGA引脚,所以使用楼上兄弟的74CBTD3384双向带电平转换芯片,对于AD的input型引脚,因为FPGA的3.3vttl电平规则是VOL=0.45V, VOH=2.4V,满足AD逻辑输入电平的VIH=2.4V,VIL=0.8V的要求,所以对于input类型的引脚,我打算直接与FPGA 相连,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另外,因为74CBTD3384是10位的,可能就需要2片这样的芯片了,有没有更高位数的电平芯片,这样使用起来方面些。

写得有些乱,麻烦你不吝赐教了!

楼主:
麻烦大家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ADC的clock 的话,最好是接FPGA clock out pin
其它双向的IO在选level shift的时候 记得选支持双向的 比如TI的TXS0108这样的
还有 level shift的转换速度要注意是否和ADC的速度匹配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没看明白,就是说可以按照我在11楼的说法做是吧?然后直接相连的IO在quatus里面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