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 update pcb时不想看到器件的值,怎么设置

楼主(2011-07-12):
大家好,画板子时,我通过sch原理图update pcb,然后想屏蔽掉元器件的值,比如R1=10k,我想隐藏10K,只显示R1。请问怎么设置?而不是转pcb后,手动的删除,这样太麻烦。
ps:转pcb后,有一个器件连designator也没有了,怎么都找不到,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在PCB里 你双击10K 这个文本  然后 点GLOBAL  选上HIDE  然后点OK 就全隐藏了啊  很麻烦吗几秒的事情。  没有designator这个元器件是不是你自己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anvy178,解决了,protel自己也就边画边学,感谢你的帮助,那个元器件的designator也是被隐藏的,修改过了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