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牙传输电脑视频信号问题

楼主(2011-07-12):
谁知道如何利用蓝牙把电脑显卡信号转换成蓝牙传输 ,在用蓝牙接收器转换成液晶显示器信号。

网友(2011-08-28):
蓝牙带宽够吗?

网友:
可以使用蓝牙3.0,约24Mbps(在需要的时候调用802.11 WI-FI用于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的传输率。

目前的蓝牙2.0还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