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网络模块与RTL8019AS模块的选择?

楼主(2011-07-12):
本人想用STC的52单片机控制以太网,查找了一下资料主要有ENC28J60网络模块、RTL8019AS模块,大家认为这两个模块哪个好点?

网友(2011-09-22):
回复 楼主:
顶起,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28J60吧,要比8019简单。

或者 W5100 之类的。。。

网友:
28J60工业级、SPI总线,速率低,如果只用于局域网可以考虑
8019 商业级、EBI总线,速率高。

网友:
楼主只是用STC的52单片机,推荐用ENC28J60,SPI连接,价格也低些,RTL8019AS貌似连线复杂,还得外扩什么器件,存储器之类的,麻烦,程序也貌似复杂。我当初也面临这个选择,我选的ENC28J60,不过现在忙,还没来得及去调试电路和程序。以前用过W5100,还可以,有直接,间接,SPI三种连接方式,芯片经常很热,但是指导书说这温度正常。W5100是35元/片,偏贵,韩国产,我更倾向于用美国的东西。浏览国外的电子网站,W5100也有一定的应用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2200/2201也可以

网友:
玩玩的话用哪个都无所谓,做产品就都别选。
两个都是只支持10M的,工艺其实都差不多,28J60引脚少些而已,但是功耗很大,摸着都有点烫手。
如果非要用51,并行接口的可以考虑DM9000AEP,SPI接口的可以考虑KSZ8851,当然,直接集成了以太网的更方便点。

网友(2013-08-26):
学习中  不过 一直没弄都没弄懂  这个是干嘛的  ENC28J60    是不是直接砸电脑上  就可以通过网页什么的  看到 单片机 发来的数据?

网友(2016-01-12):
有用FPGA控制的么?

网友:
SPI接口的考虑下DM9051NP,10/100M,封装:32QFN;W5100价格贵,而且协议栈集成在里面无法更改,只能做单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