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无聊"的话题,通过 声卡/声音 连接两台电脑,互传信息,有没有人做过

楼主(2011-07-12):
A用声卡?
  1 PC机,接口齐全,几乎100%有声卡
    平板,接口不全,大多都有USB口,几乎100%也有声卡
    蛋骗鸡,接口随意,想接个垃圾"声卡"也不是很难的事
  2 无聊&好玩
    pc机,平板,蛋骗鸡...两两放到一起或成群放到一起,用声卡互传信息一定很好玩.
  3 "监督"
    一旦某个机想造反,想控制"天网",密谋发动和人类的战争,人类完全可以尽早听到这些机的小秘密.(笑话,但调试的过程会方便一点,不用bushound,portmon或sscom32.....耳朵就够了)
B应用范围?
  1 速度------------------->慢
  2 最关键是单片机可以不用任何复杂的东西(甚至连串口这样简单的东西都不用),就能和其他机"说话"了.
  3 ......(慢慢想)
C现在有类似标准吗?
  如果没有,希望能利用阿莫论坛优势,尽快建立一个!!!

网友:
前段时间见过一个利用声卡的函数发生器和示波器。用音频频率段的声音代表输出的波形。用麦克风采集环境声音作为示波器的输入波形。
从音频的频率和声卡的采样率来看。即使能够传信息,带宽也很小。用模拟信号传信息,现在看也没这个必要,失真太严重。

电脑之间直接用网线桥接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息量少是肯定的,失真也会有的,既然说声卡,就不要提网卡了,最简单的串口都不用,只讨论声卡.

甚至,PC机,平板机,单片机,等等机,通过声卡,和人的信息交换都要可行!

我想让如此多种机再加上人"机"还有没想到的"机",都能交换信息.

所以,指定一个"标准"可能会激起很多"无聊"人的兴趣,以后,也许能发扬光大.

网友:
火腿们玩很久了:http://chinaham.org/html/data.html
商用更普及:modem和fax都是通过3kHz语音带宽传输数据的,装个modem啥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向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面那样的,滴滴答答.
似乎也行.

不知道,PC/平板(最好是安卓)有没有 用这种方式互传信息的软件.

网友C:
串口疯了,并口疯了,USB口疯了,老板还没有想到声音输出也要封。。。。。。。。。

唉,这个天杀的老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串口疯了,并口疯了,usb口疯了,老板还没有想到声音输出也要封。。。。。。。。。
唉,这个天杀的老板。

最简单的是手机拍屏幕,回来OCR。

网友:
如果接外面一个单片机装置,我看可行,原始文件做单声道WAV文件,调制用FSK方式,外面解调FSK转成数字存储的其他媒介上.这样只要用程序做个BIN到WAV的程序就行了,单声道WAV程序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
直接用电脑里面的蜂鸣器 就好了 更简单

用声音传输
滴---------------   为 0
滴- 滴- 滴- 滴-滴-  为 1

同样可以用电平信号传输 把蜂鸣器的两脚引出来 接到 1-wire 存储芯片上

网友(2013-01-24):
引用 网友C:
串口疯了,并口疯了,USB口疯了,老板还没有想到声音输出也要封。。。。。。。。。

唉,这个天杀的老板。 ...

直指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啊

网友:
挺好啊,直接上位机用WINPSK软件就可以实现两个电脑的通信了。

网友:
如果自己搞的话,可以深刻了解一下整个通信流程。

网友:
写个软件,把要读出的数据,在屏幕右下角不停地2维码以输出
再拿个能读二维码的手机,不停地读就是了

网友:
这个真滴不错, 可以用于手机的少量数据传输

现在支付宝的声波付款是否就是这个原理, 支付宝已经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