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WFT06A可否使用3块手机电池串联供电

楼主(2011-07-12):
天地飞的WFT06A可否使用3块手机电池串联供电。

3块手机电池的话,3。7*3=11。1V。

是否可以使用呢?
我注意到,其说明书上的充电插座的电压是9。6V,9。6V相当于8节充电电池。那如果使用8节碱性电池呢?8*1。5V=12V,不知道可行否。

手头上有好几块手机电池,不能浪费了,而且手机座充也有呢!!

网友:
可以,不过需要把手机电池的保护电路板去掉

网友:
可以,不用去保护电路。
最好三节电池性能基本相同。天6应该没有电压显示,注意突然断电的可能。

网友:
可以,串一只二极管。

网友:
可以的,我的天八就是用三节锂电池的,但有加保护电路,因为单节锂电满电为4.2伏。手机锂电也一样,但要注意手机锂电一般带保护电路,放电至3.7伏就关闭,所以天六的电量显示会有错误。

网友:
WFT06A是没有电压显示,只是分两段报警,电压低报警,蜂鸣器间隔长的鸣叫,过30秒左右吧,蜂鸣器会很急促的叫,估计 这会电压已经很低了。

其实WFT06A的报警,我在哪块查到过资料说是8.8V,如果是3节手机电池,这样每块只有2。95V左右吧。

这样分析感觉像是手机的保护板在起保护作用了。

网友:
可以,电压再高点也没问题,我拆过,里面用一个78L05稳压给控制部分供电,然后2.4g发射模块用LM317.但是一定要去掉保护电路。

还有就是网上有卖这个控专门的锂电池的,也是3S挺好用的,我在用,70一块,3s 2000mA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电压再高点也没问题,我拆过,里面用一个78l05稳压给控制部分供电,然后2.4g发射模块用lm317.但是一定要去掉保护电路。
还有就是网上有卖这个控专门的锂电池的,也是3s挺好用的,我在用,70一块,3s 2000mah

有没有测过LM317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现在使用3块手机电池串连塞入电池仓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使用的时间也特别长,使用5次不带充电的,包括3次实飞,2次模拟。。很爽。

既然里面有降压模块,也再高点电压也不怕了。

天地飞的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也不准确。。

网友:
3S里电池冲满电的电压为12。05V     最好用LM317做个可调降压

楼主(2012-07-14):
现在我使用3节手机电池,串连用,电池基本在1000MAH,用个3-5次吧。感觉还可以,现在手头已经有2套电池,也就是6块手机电池,也不怕突然玩着断电了。呵呵!!

网友(2014-04-21):
8.8V对于锂电池就是2.9V了,略低啊,是不是应该能改取样电阻,改成3.2V左右靠谱点。

网友(2020-03-07):
我的天地飞6-2到是有电压提示,可是比正常电压低0.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