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终于转起来了,感谢(kkking ,serafim,pitolan,老郭)

楼主(2011-07-13):
经过今天的摸索,和几个日日夜夜,我的电调终于是转起来了.
1.器材
  电调的老郭的板子BL1.2;
  调试器的板子是pitolan;
  电机,IBM SISC 10000转硬盘马达

2.BootLoad和电调软件是serafim的
   详细连接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7207&bbs_page_no=1&bbs_id=1025.
   用了这个直接ISP烧录,一次搞定.

3.结果
   经过kkking的指点,直接用串口调试电调.结果成功.
   硬盘电机启动需要在160以上,在255的时候转的飞快,多快也不知道,到了150左右就自动停了.
   硬盘电机的功率看起来不大,转了不到一分钟就烧手了,所以在下面用了个制冷片来散热,跑起来就不会很烫手了,制冷片
的电流在2.5A左右,电机工作电流在1.5A-3.5A左右.

4.疑问
1.是否可以直接串口驱动电调呢,不用调试板子,今天没时间测试了,过两天看看.
2.我的照片快门是1/60秒,可是看到的电机居然是静止的,看来转速也不是很高
3.电机有时候会卡死,2-3A的电流直接通过电机,这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5.给和我一样的小白说一下
  电调弄好以后,加电几秒钟后红灯和绿灯应该常亮,如果红灯在闪烁,可以看闪几下判断问题.
  在检查的程序里面,如果有问题就会死循环,程序就不会往下走了.闪一到六下对应某个管子有问题.但是
  不一定真正的电调硬件有问题,换不同版本的程序可能会不一样.

  正常情况下,调试板不能直接调试电调,必须通过FC板子才可以.我为这事情问了很多次了.

  硬盘电机,有四根线,地线不用接,直接三根臂的线就可以了.

6.给前辈们一点小小的建议
   弄这个的要不就不太懂硬件要不就不太懂软件,两样都非常懂的人又有时间的人应该不多了.对于我们小白
请前辈们最好是弄个FAQ的帖子,有什么常见问题,一一举例解答,不是版主不能跟帖,这样为我们在大海里面指
明方向啊.

网友:
硬盘电机都烫手?那用功率大点的航模无刷岂不是煎鸡蛋?
正常情况下,就算带盘片的硬盘电机电流也就几百毫安,你这明显是有问题的

网友:
首先,支持lijieamd的看法,LZ的电调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硬盘电机7500转的时候电流也就几百毫安。
另外,建议LZ将示波器接上,看看波形,发上来瞧瞧。

楼主:
补充一下
1.MK-Tool 怎么弄都连不上电调,不管是Bootload还是升级程序,测量了所有的线,感觉都是通的,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2.这个如果用 0.41-0.42的电调程序都不能正常工作,加电以后红灯有时候连续闪2次,有时候连续闪4次
3.用MK-Tool 1.5 的版本,电机会抽风一样,一冲一冲的感觉,
  用1.6效果好一些,用1.72 就可以连续运转.转速很高.
4.很奇怪,输入电压如果低于12V,板子不正常,红灯会闪.如果高于12V,红绿灯就常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啊,硬盘电机的功率本来就不大,加上2-3A的电流可就有20-30W了,应该是超出功率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示波器,看那个地方的波形呢.
我只有个老的模拟的示波器,菊水20M的够用吗?

网友:
够了,测电机线上的波形

网友:
没遇到过,我用串口和I2C都试过,电源还只有8.5V,也没什么问题,倒是我在255转了半天,下管B烧了,换了以后就一切正常,也没有LZ说的很烫什么的,MKtool我用的是1.63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之前用的是老郭的板子跑硬盘和银燕都很大电流,而且转的不是很好.
现在用pitolan的板子了,就很正常了,ppm在1的时候xxd,银燕也可以转起来,电流130毫安左右.
但是硬盘电机就转不起来了,很奇怪.

网友:
楼主笔记本屏幕去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笔记本屏幕去哪了?

昏倒,我是是Thinkpad w520 i7 8G 的笔记本,这个是外置键盘, 二手买的160,新的可要800-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