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不能输出PWM,请指教

楼主(2011-07-13):
我用NE555(AM的电路)做了一个PWM主轴电机高速器,手动控制调速没有问题,但接到Mach3上,却不能调速。我将并口引脚1设为主轴控制输出,这个信号反相后经光藕送到NE555。我测1脚输出,总输出0V,不论我如何改变Mach中主轴速度控制按钮。按我的理解是PWM波应该从并口1脚上输出,当我在Mach的界面上用鼠标改动主轴电机速度时,并口1脚应该有PWM波输出,这个理解对吗?为什么我总测出0V呢?我的并口没有坏,我可以用自己写的程序将1脚设成高电平3.3V.

网友:
软件中的管脚定义了么?并口是好的么?

网友:
测一下PWM引脚的电压是不是按照你的调整变化,否则检查配置;
在555控制端加入0-5VDC,看控制结果是否正确,否则检查压控移相部分。
PWM应有适当的滤波,必要时加装缓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中的管脚定义了么?并口是好的么?

并口没有问题,我用自己写的软件可以向0x37A的bit0中写入0或1,从面设置并口1脚的电平。0x378也能驱动步进电机。管脚的定义如下(借用了阿莫的格式,多谢了):

                   --> 电机输出
                                   Enabled   Step_Pin#   Dir_Pin#    Dir_LowActive     Step_LowAc..   Step_Port    Dir_Port
                                   使能      步进信号脚  方向脚      方向负电平触发    步进负电平触发  步进端口    方向端口
                           ------------------------------------------------------------------------------------------------
                            X轴      √          2           3            √               √             1            1
                            Y轴      √          5           6            √               √             1            1
                            Z轴      √          8           9            √               √             1            1
                    主轴Spindle      √          1           0            X                X              1            1

                   -->主轴设置

                          √禁用主轴继电器
                          √禁用冷却及喷雾继电器
                          电机控制
                                 √使用主轴电机输出
                                 √脉宽调制控制
                                   脉宽调制基数 4166
                                   最小的PWM 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一下pwm引脚的电压是不是按照你的调整变化,否则检查配置;
在555控制端加入0-5vdc,看控制结果是否正确,否则检查压控移相部分。
pwm应有适当的滤波,必要时加装缓冲。

在Mach3中如何调速呢?我在“主轴速度”栏中,点击“主轴正转F5”,得到的提示信息是:“PWM bumped to minimum setting”。
我调了SRO%的值,并口1脚总是输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