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采集的滑窗算法

楼主(2011-07-13):
有没有高手给讲讲采集的滑窗算法是什么样的原理,怎么实现的?我在GOOGLE上搜了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滑动平均意思比如你窗口32个数据,等到第33个数据来时,抛弃第一个,再来就抛弃第二个....结果是处理窗口中的32个数据平均值.当然还可以加权处理就是.32阶的FIR滤波器类型也相似,只是各个数据加权系数是通过计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