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我的理解,各位有空看看我的思路有没走弯路,我是菜鸟

楼主(2011-07-13):
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的工作和单片机不相关但我爱它。很多问题书上是没有的,在实际应用上就很痛苦。下面了,首先要知道电机歩 距角,(如1.8度整步),那么它转一圈就是要200个脉冲,经过细分就是细分倍数乘200;要转的快慢是频率决定,步进电机转速 = 频率  * 60 /200*X
其中:步进电机的转速单位是: 分/转    频率单位是:赫兹    X实指细分倍数,假 如我要一分钟转25圈,细分1800,那么频率是25*200*1800/60
=150000HZ,那么问题来了,产生150K HZ是怎么产生的,用 延时还是什么,有没有人写个小程序 给我参考下,最好有注解,谢谢了

楼主:
怎么都 没人啊,高手都 不愿分享经验啊

楼主:
gi还是没有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单片机控制?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步进电机是有驱动器还是需要单片机直接根据步进电机脉冲分配表来控制(比如四相四拍分配表为AB-BC-CD-DA-AB.....)?看你的意思就有外接的驱动器,只要给一个脉冲驱动器就自动发出驱动脉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吧,在定时器里面对引脚取反发出150K方波,用89S51肯定是不行了 如果是12M的晶振中断频率为300K,差不多3us就中断一次(定时器计数脉冲为晶振的1/12,具体原因看书吧)单片机不用干别的了,去买一个单时钟的单片机或者频率高的,以前看到一款C8051的最高主频能到100M。呵呵,这样在3us里面单片机还可以做点事(300条指令左右吧)所以用单片机定时器发出150K的方波还是比较困难的,考虑另外一种方法,用带有硬件PWM输出的单片机,设置占空比为0.5脉冲频率就为150K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1年多没搞单片机了,上面的分析不知道有什么漏洞没有,请大家拍砖~~

网友:
最近正在做电设,要用到步进电机,先围观一下

网友:
有了步进的驱动器,一切都是好办,直接一台步进一个单片机,单片机挺便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