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什么无刷电机呢?

楼主(2011-07-13):
很多人都说xxd的是垃圾.不过价格便宜.
其它的都很贵.
不过看到这个银燕的比较便宜,不过这个看起来长得不一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591813663&_u=da1ala35c8

郁闷....

网友:
xxd是大众货便宜,质量还行。有米的话就用朗宇吧。

楼主:
我买了一个xxd,也买了一个银燕,感觉银燕的没有xxd转的顺畅.
用MKtool调试电机的时候 xxd在1的时候就可以慢慢转起来,银燕的要到5-6才可以转起来.

网友:
那就用xxd了。很多人都用它的。我也买了4个xxd的不过还没转起来。

网友:
用朗宇2212 吧,没的说的,比起手上的两个XXD...

楼主:
朗宇2212价格接近80啊!!

一下要4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用多大kv值的呢?

网友:
以前好像在哪看到过说这款银燕很多假的,现在也没什么店卖了,要求不高就xxd吧,等有那个实力了再去换好电机。

网友:
先用XXD2212乱掰,然后再买好电机

楼主:
好吧,那我就再弄三个xxd瞎掰吧...虽然很多人说买了xxd一定会后悔...

网友:
我也想知道新手选什么样的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