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放弃双系统 改为Win7 再不行了就上虚拟机!

楼主(2011-07-13):
双显卡本本,之前因为QuartusII对Win7各种不兼容,但又要用独显玩游戏,因此装了双系统XP+Win7

开始用着还比较爽
之后由于XP驱动问题(官方给的不全,也不稳定),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蓝屏。

现在实在受不了了,决定改用Win7,唯一不完美兼容的Quartus,实在不行就装虚拟机吧……

不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现在很多开发软件对Win7都不怎么兼容啊~~~

网友:
虚拟机可能会慢的无法忍受的……

网友:
双系统不如双主机。。。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拟机可能会慢的无法忍受的……

ISE的最新版已经兼容Win7……
难道说要从Altera换到Xilinx
这个给力哇!!!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系统不如双主机。。。哈哈~

台机还好说……
现在的本本都不怎么给XP驱动咯

网友:
Quartus哪不兼容? 能细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双系统不如双主机。。。哈哈~
台机还好说……
现在的本本都不怎么给xp驱动咯

所以我就弄了小主机运行XP~

网友:
虚拟机太慢了,我装了后试了一下立马删掉,最后还是装XP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脖子上面那双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虚拟机太慢了,我装了后试了一下立马删掉,最后还是装xp

虚拟机的运行速度取决于宿主机,特别是硬盘性能

网友:
Win7的UAC关掉就好些了,好些软件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quartus哪不兼容? 能细说吗

按照网上内容,对相关exe设置兼容模式后,仍遇到的问题:
台机上曾遇到导入Verilog编写的Avalon模块时,添加.v的按钮点了没反应,重装没用
NIOS编译99%会遇到各种报错,尤其当用到API函数时,成功率极低
更多问题来不及发现就装双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能否解释脖子上面那双手!

俩胳膊从脖子后面绕到前面,握住
不建议自己尝试,否则……肯定会脱臼!!

本人木有练过任何与瑜伽有关的东西,小时候也没骨折过~~ 初中时不经意间炼成的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肩膀宽度与截肢后的宽度相当…………

网友:
i7-2600,VirtualBox 4.0,虚拟机OEM XP SP3 1CPU 1G内存,启动时间20秒内。

楼主:
回复 网友G:
win7的uac关掉就好些了,好些软件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正常运行。

直接开启管理员权限,大部分程序都能兼容…… 除了该死的Quartus…………

楼主:
回复 网友H:
i7-2600,virtualbox 4.0,虚拟机oem xp sp3 1cpu 1g内存,启动时间20秒内。

有些程序还是XP跑着稳定啊~~

网友:
虚拟机显示性能大打折扣

网友:
回复 网友I:
虚拟机显示性能大打折扣

什么年代的概念,现在虚拟机里面看高清玩3D游戏都可以的。

网友:
Delphi7和自己编的一些软件,曾经在Win7下出现过关联问题,用软件能打开工程,而直接打开工程文件时提示“像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的提示。后来关掉UAC重启后,一切都解决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delphi7和自己编的一些软件,曾经在win7下出现过关联问题,用软件能打开工程,而直接打开工程文件时提示“像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的提示。后来关掉uac重启后,一切都解决掉了。

试试看!多谢!

网友:
没听说quartus对win7不兼容,你用了11.0了么?
另外内存大的话建议你用64bit 的win7

网友:
另外建议最好在fedora或centos上用quartus!老外用这两个系统装quartus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J:
楼主能否解释脖子上面那双手!
俩胳膊从脖子后面绕到前面,握住
不建议自己尝试,否则……肯定会脱臼!!
本人木有练过任何与瑜伽有关的东西,小时候也没骨折过~~ 初中时不经意间炼成的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肩膀宽度与截肢后的宽度相当…………

还以为你gf淘气从后面抱着你呢。

网友:
win7(32)和(64)上用quartus9、nios-ii没问题。

网友:
虚拟机挺好使的。我不知道virtualbox 4.0怎么样 ,我用的是VMware-player,性能没说的。
http://downloads.vmware.com/d/info/desktop_downloads/vmware_player/3_0

楼主:
回复 网友K:
win7(32)和(64)上用quartus9、nios-ii没问题。

兼容性怎么设置的?
9.1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J:
楼主能否解释脖子上面那双手!
俩胳膊从脖子后面绕到前面,握住
不建议自己尝试,否则……肯定会脱臼!!
本人木有练过任何与瑜伽有关的东西,小时候也没骨折过~~ 初中时不经意间炼成的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肩膀宽度与截肢后的宽度相当…………
还以为你gf淘气从后面抱着你呢。

但是你没有找到她的身影~~

网友:
我的系统是win 7 64bit的,用9.0的没有问题

网友:
用10.1版本的,没有问题,楼主更新下,以往用7.2版本的也是问题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K:
win7(32)和(64)上用quartus9、nios-ii没问题。
兼容性怎么设置的?
9.1版?

没设置,直接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