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机控制-电机转动过程中有时候会卡一下,检测到的波形如下,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1-07-13):
驱动电路 (原文件名:2011-7-13 14-01-21.jpg)

波形1 (原文件名:非正常波形.jpg)

波形2 (原文件名:非正常波形放大.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说明一下,其中黄色的波形是IR2103输出的波形,也就是加到电机上的波形;绿色的是单片机输出的驱动波形

网友:
可能是换向问题,以前我遇到过,不过我的电压较高要300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清楚,现在上下管都用电平驱动,不输出PWM波后没有了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相应该是对的。

网友(2020-07-30):
波形的确有点异常,像是全开通了,但驱动波形又没有全开通,应该是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