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我选的DDR和FPGA的组合

楼主(2011-07-13):
选用的DDR SDRAM 是micron的MT46V32M16-6T,工作时钟为133MHz,FPGA则是Altera公司的EP3C25Q240C8,请问各位我选的FPGA的管脚能符合DDR SDRAM的时钟要求吗?具体应该看哪方面的芯片手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用的ddr sdram 是micron的mt46v32m16-6t,工作时钟为133mhz,fpga则是altera公司的ep3c25q240c8,请问各位我选的fpga的管脚能符合ddr sdram的时钟要求吗?具体应该看哪方面的芯片手册呢?
一般根据原装开发板的硬件来进行选型。
如果没有原装开发板,建议去官网上search一下。